请教FX2N计时器设置

楼主(2006-08-10):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下在FX2N.FX2NC机型中,计时器的最大计时能力为0.1~3276.7秒也就50多分钟,但我想定2个小时某个点输出该何办?在1S和1N中就可以通过HOUR指令可以实现,但在2N中??????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A:
计时器设定时间为30分钟,后面加一个此计数器的厂开除触点出发一个计数器,计数器设定为K4。

网友B:
几个加起来就可以了;
用乘法也可以;

网友C:
用记数器和记时器配合来用..

网友B:
如只有2、3个小时直接用计数器相加就行了;
如:LD X1    out  T0  K30000;
     LD T0   out   T1 K30000;
     LD  T1  out   T2 K30000;

这样定时就有150分钟;

网友D:
问题太简单,按你现在的水平能自已解决的...
多此一问

网友E(2006-09-11):
很简单的,用一个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比较简单
或者你也可以用N个定时器......

网友F:
用32位的来控制T不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