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挤塑机30KW电流有时达到80多安了要安装一台变频器放大一档也不行跳过流各位有好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A:
30KW电机达到80A的电流,看上去好象有点不对。不过关键要看你的80A电流是瞬间还是长时间;如果是长时间那就要减轻负荷或直接把电机升级,如果是瞬间的话,你只要把变频器的过载电流设定大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了,这电流是有时过80A不过他一个小时有10分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