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经典电路设计,高手求助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控制四个回路的主从继电器切换,每隔12小时进行主从切换,主从电路每运行一次,复位一次,用普通逻辑电路实现,请高手指教。
说明:时间继电器只有一对常开,一对常闭。

网友A(2006-09-11):
好经典啊~.............

网友B:
不懂,复位一次什么意思?

网友C:
bu jian lou zhu chu lai jie da le

网友D(2007-02-05):
设主电路用KM1控制,从电路用KM2控制。时间继电器KT。原理是不是这样的,KM1工作12小时,然后KM2工作12小时。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电路原理图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传上去?谁能够说说

网友D:
这是我设计的电路原理图,不知道有无作用
工作原理就自己分析吧。有疑问可以再提出来,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