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1。关于PLC的扫描周期  在含定时器的程序中,它的周期是否算上定时器的时间?
2。关于运行逻辑  PLC的程序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坚决不回头的?

LD X0 ANI M100 OUT M101
LD X0 AND M101 OUT M100
LD M100 OUT Y0
   X0是脉冲,M100,M101,Y0的时序图应该怎样?

网友A(2006-09-11):
PLC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按顺序扫描的.......
有的时候你梯形图里的计数器和定时器顺序放的不一样,那么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功能指令里的指令应该可以让PLC按你的意思顺序扫描的,比如说CJ跳转指令...
我也是新手希望对你有帮助......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高手能指点~~!

网友B:
新手:我想请教一下继电器是不断开时候就不得电了!还有计时器的常闭通过一点设定的时间断开之后,是不是又可以恢复的!

网友C:
计时是断电恢复的。计数是复位指令来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