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房间开关一合就跳闸,没有短路,没有负载请大家给我解决一下

楼主:
真的有这种情况,我都查了一天了

网友A:
可能是那地方太潮了,一开就漏电,没负载但有导线,也会漏电

楼主:
谢谢我问一下零线和地线能一起接吗?

楼主:
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B:
房间开关零线和地线不能一起接。

网友C:
什么开关?空开吗?是空开的坏空开坏掉了,换新的!

楼主:
原来就上哪样的线路没接错

网友D:
请你说清楚一点好吗?

楼主:
房间的断路开关负载一端零线和地线能不能一起接。

网友E:
"谢谢我问一下零线和地线能一起接吗?"  答案是:如果是带漏电的是不能一起接的.如果是普通开关的话最好也分开来接,安全.

网友F:
不用问就是开关不合格了

网友G:
空开是不是坏了?!

网友H:
更换开关

网友I:
昏!零线是零线  地线是地线!

网友J:
地线和0线接错了

网友K:
如果没有漏电开关就是你空开相间短路了啊

网友L(2006-09-30):
另线与接地线不能接.接了漏电开关必跳下

网友M:
保护器不支持东家火西家零!

网友N: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使用漏电开关线路中,原因是火线和零线没有同时接在漏电开关下口,这样一开灯漏电开关即产生零序电流,使漏电开关做漏电保护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