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三相电力电容器怎么测量

网友A:
你是测量好坏,还是测量容量啊?

网友B:
电容量的经验公式:电容的KVAr*20=电容值(微法)(近似值)

网友C:
是真的不会吗?那里的?要是在一个城市我可以教你的

网友C:
说测量公式有屁用呀!关键他不会测量,你就给他说简单明了的测量方法得了,以后不要玩虚的.来点实惠的,不要卖关子!

楼主:
我说的是测量方法

网友B:
7楼的,不告诉公式,仅告诉怎麽测量,测量结果怎麽判断???

网友B:
检查的电流怎麽样?

网友D:
同意楼上,需要有根据,我实际测量过能对上,好!@!

网友E: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指针指向右转,阻值很小,然后会向左转。即为好的,如果一直在电阻很小的地方指针不动,电容击穿,如果阻值很大,电容开路。

网友B:
用万用表无法确定电容器的具体参数.只能大致判断短路开路,有无充放电现象而已.
具体测量参数时,生产现场又无专用仪器,所以就应该根据经验公式算出电流值,再用现场电工常用的钳流表检查电流,就能确定电容器的具体参数!

网友F(2006-09-25):
老信厉害,有学了一招
×20电容容量

网友G(2006-12-21):
每天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