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原触摸屏程序是用SW4D5--GOT-PACKE编制的,现笔记本上的软件为GOT Designer2

用RS232连接笔记本和触摸屏,发生通讯错误:
超时错误,代码0259。
电缆连接肯定没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用GOT Designer2不能读取SW4D5--GOT-PACKE编制的程序吗?
谢谢指点。

网友A:
一般来说高版本能够兼容低版本的,检查一下通讯协议吧

网友B:
应该与软件版本没有关系;
检查一下通讯设备;

网友C(2006-11-1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知楼上是怎么解决的
能否搞送小弟

网友D(2007-04-19):
应该是电缆连接不好,或者是端口/波特率选择有误!你再改改试试!

网友E:
检查本本的串口卡的驱动能力(方法:换1台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