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接法

楼主(2006-08-10):
请问在变频器应用中,电机用三角或星型接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在变频器应用中,只关心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在那种接法下的额定电压是多少),额定电流,额定滑差,极数。在该接法下的额定电压和变频器的电压等级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知道啦,不过我是菜鸟,还想问一下,我是用的台安的2.2kw的变频器,电机2.2kw,额定电流5A。电机铭牌上标示的是星型接法,实际使用中我用的是三角接法,工作正常。改用星型后相同频率下带不动负载,提高频率后可以工作,但2小时后电机过热,电流增大,电机速度就降下来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还有请问台安的变频器怎样?个人感觉好象有点糟
   先谢啦

网友A:
电机的接法和额定电压是息息相关的,星形接法的额定电压比三角形接法高1.732倍而额定电流是三角形接法的1/1.732,如果你的电机标称的是星形接法额定电压380v的话,你给电机共380v电压时只能采用星形接法,如果你用三角形接法通380v电的话回事电机工作电流过大烧毁电机或者是烧毁变频器。如果使用星行接法桶220v电的话,会使电机提供的转矩不足而拖不动负载。
   另外不知你使用的是台安那个系列的变频器,客观的讲台安的变频器属于中等偏下的品牌。

楼主:
"如果你用三角形接法通380v电的话回事电机工作电流过大烧毁电机或者是烧毁变频器"
变频器是220v输入的,意思是说只能用三角接法?
另外还有一台相同的电机,用的是三肯的变频器,输入380,是不是一定要用星型接法,否则会烧毁电机或变频器?
谢了

网友B:
那台电机是否是修过的?可能接线和铭牌不一致?

网友C:
保持三角接法。

网友D:
一般调试时如果你对电机的接法不知道,建议你设置220V调试,避免设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