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USB转换COM

楼主(2006-08-10):
各位大侠,小弟的电脑没有COM串行通信编程口,有4个USB口,我需要将USB口转换成COM使用,但是这样的转换器是不是专用的啊,我买了两个都不可以,通信不上,如果是专用的,他们和普通的什么不相同呢,我买的时候需要怎么注意呢?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要用机器本身带的COM口,我就是买了一台带COM口的电脑。当然,有可能的话,可以买一根USB接头的数据线也可。

网友B:
使用USB→COM的线是可以的,但是在安装线的时候要注意:一般现在用的操作系统都是2000以上的,你将线插上去以后,系统自动检测即插即用设备,将转换线安装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在<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这样在与工控通讯时就找不到端口。这种情况下,你要将这个设备删掉,用转换线自带的光盘安装,直到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项目下看到<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COM?)>,这时就可以用这个COM口与工控设备通讯了,这个COM口的编号可以在端口属性中更改。

网友B:
我一直是用USB→COM的线的,与各种工控设备的连接都很正常。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这条线与你插到哪一个USB口是有关系的,它在设备管理器的显示成的COM口编号是会不同的。

网友C:
我也是装的随线带来的驱程可是就是与工控连不上
COM 口也设置了,也在 2000 上试过
都不行
郁闷
那位大哥有好的办法

网友D:
要设置COM口的啊

网友E:
台机还是买个PCi=》com,稳定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