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电机若缺相运行,为什么会烧电机,只知道电流会增大,绕组会烧毁,但为什么会电流增大,请指教。

网友A:
个人认为是负载不平衡导致零线电流过大,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B:
负荷过重!

楼主:
二楼的回答有点不明白,三相电机,零线电流过大?什么意思?没有零线啊。三楼说负荷过重,那么你是说如果电机空载时出现单相就不会烧电机了?我想肯定会烧吧,有人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C:
缺相时电流过大   温度升高 绕组烧坏   电机不就坏了

楼主:
楼上,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缺相电流会增大。

网友D:
自己看电机原理去

网友E:
自己看电机原理去.有书不读!!!!

网友F:
当然会烧了,看电机原理。单相形不成磁场,没有感应电势 ,整个220全加在一条电线上会不会烧啊?

楼主:
楼上,你说的意思我更不明白了,为什么单相不会产生磁场呢,三相缺一相也应该能形成磁场啊,只是磁场不平衡吧了。不是么?

网友G:
要想知道缺相为什么烧电机.必须了解电磁学原理 ,这与单相形不成磁场,零线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没有根本的关系.我也不懂,还望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H:
缺相运行,产生负序电流,其产生的磁场方向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反,致使电机发热。绕组发热主要是缺相运行,电机出力不足导致的

楼主:
楼上所说负序电流,为什么会产生的磁场会和转子方向相反,麻烦你说具体点,好象你的解释还能让我接受,不过不明白,呵呵。麻烦解释一下再

网友I:
他们说得都不对
缺相的话,电机不能正常起动,定子线圈一直通有电流但电能未能转化为转子带旋转的动能(因为电机没转起来),因而这里的电能全部转化为热能,热量可以积累,到了一定量将烧熔线圈上涂的绝缘漆,也就将电机烧毁了.

楼主:
楼上,可是现实是若三相电机缺一相的话,若电机在缺相前是运转的缺一相后也能运转,只是噪声大,震动大,后来才烧毁,若缺两相的话就不会运转了的,可是若三相电机缺两相的话,够不成回路,好象是不会烧毁电机的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J:
其实单相也不一定烧的了电机。只要温升正常,电机是绝对不会烧的。

网友K:
去仔细看看电机原理的旋转磁场部分

网友K:
去看看电机原理旋转磁场部分的内容

网友L:
如果是运行中缺相,那电机会继续运行,但负荷没变,工作的线圈又减少了(三角接的会更严重),所以电流增大,就烧电机.如不是运行中缺相,那根本没有启动转距,烧得更快

网友M(2006-09-22):
楼上,可是现实是若三相电机缺一相的话,若电机在缺相前是运转的缺一相后也能运转,只是噪声大,震动大,后来才烧毁,若缺两相的话就不会运转了的,可是若三相电机缺两相的话,够不成回路,好象是不会烧毁电机的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回答你的提问:异步电机星形接法时,在连续运行当中若有电机断相,电机不会停止,只是噪声大,震动大,后来才烧毁,因为是两相运转。

网友N:
可以简单认为缺的那相起刹车作用而导致负荷增大
如果要深究起来,那要列N个计算公式了。

网友O:
三相电动机相电压为380V 三相电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