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0):
请教:
变频器制动电阻工作原理是怎样地?
安川变频器616-G5制动电阻在变频器运行时发热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变频器制动时会发热;

网友B(2008-11-28):
不正常,只有制动状态下,即快速停车时候才发热。

网友C:
原理就是直流母线电压大于一定值时,为保护变频器,由制动电阻放直流母线上的直流电
,只有大于一定值时才导通,由制动单元控制

网友D:
原理就是直流母线电压大于一定值时,为保护变频器,由制动电阻放直流母线上的直流电
,只有大于一定值时才导通,由制动单元控制

楼上的回答的很正确,是个高手呀^_^

制动电阻一般情况是不工作的,只有在快速停车的时候才有可能工作;它真正工作的时间一般也就有1、2秒的时间吧。

只要你的外界温度不高,它的温度也会很快下去。你试试,过一会它的温度还高吗?

网友E:
关于制动电阻发热问题,主要看电机和变频器系统的工作状态,如果是工作在发电状态,制动电阻就应该发热。停车过程仅仅是发电(制动)状态的一种,对于许多的应用场合,比如卷绕、矿井的缆车下降,都是发电状态呀。而且是长期连续的发电状态。此时的电阻必须是发热的,不热就会出故障了!

网友F:
变频器减速时直流回路电压会升高,当负载惯性很大而减速时间又不够长,若不加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变频器就会反充电而产生过压保护;若加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就会将负载的动能转化为电阻发热的热能,使直流回路母线电压不会急聚升高保负变频器元件。

每个变频器都有制动单元(小功率是制动电阻,大功率是大功率晶体管GTR及其驱动电路),小功率的是内制的,大功率的是外制的。

原理:

当工作机械要求快速制动,而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变频器再生能量在中间环节电容器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储存不了或者内接的制动电阻来不及消耗掉而使直流部分“过压”时,需要加外接制动组件,以加快消耗再生电能的速度。

制动电阻

电动机在工作频率下降过程中,将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拖动系统的动能要反馈到直流电路中,使直流电压UD不断上升,甚至可能达到危险的地步。因此,必须将再生到直流电路的能量消耗掉,使UD保持在允许范围内。制动电阻就是用来消耗这部分能量的。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由大功率晶体管GTR及其驱动电路构成。其功能是为放电电流IB流经提供通路。

用制动单元制动是当变频器减速停机时,电动机会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一定值时,自动打开制动功能,(也即接通制动电阻)通过电阻消耗掉这些能量。

你的问题应该是制动单元的工作原理

当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时(发电状态),比如吊车吊重物下降,或惯性很大的负载比较快速地停车。动能(势能)会转变回电能,返回变频器直流母线,造成母线电压很高。如果你的变频器有制动单元,它检测到母线电压高于某个阈值后,会将制动电阻与母线间的开关接通,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消耗,这时制动电阻发热。

平时制动电阻是绝对不发热的,如果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发热,就是制动单元坏了,或者硬件问题造成制动电阻始终接在直流母线上,那你这个变频器的动作没有大问题,但能耗绝对大

变频器输出控制电动机在加速或恒速状态下,制动电阻是不起作用的,但在电机减速或紧急停车时,由于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变频器内直流电路的电压将升高,制动电阻就是将这部分增加的能量通过发热的形式消耗掉。

网友G:
我认为主要就是为了消耗变频器的无用功,制动时发热是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