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各位大侠,偶又遇见了问题,就是我用的是冗余的操作站,其中一个操作站有WINCC RT的授权,但在运行过程中,WINCC提示我授权不对,必须用WINCC RC的授权,我知道做冗余的服务器必须是两台机器都要是服务器的授权,是不是WINCC RT是客户端的授权,所以引起WINCC提示我授权不对,还是授权对了,我其它地方设置错了,还请各位大侠提示。拜托了,刚学PCS7还在国外服务不容易请多指教。

网友A:
冗余的WinCC操作站需要使用:

1. SIMATIC WINCC RT **K Power Tags 的授权

2. A9WSRD40 SIK/SIMATIC WinCC Redundancy 的授权

楼主:
我的就是 SIMATIC WINCC RT **K Power Tags 的授权,可为什么提示还提示授权不对呢

楼主:
我发现问题的原因了,组态的时候WINCC项目是多用户项目,而WINCC多用户项目还需要WINCC SERVER的授权,我将项目的属性由所用户改为单用户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