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我单位使用的是KOYO  TRD-NA绝对型编码器9线输出 格雷码 主要是测量旋转角度通过AB 500 PLC送触摸屏显示,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角度显示严重错误,用手旋转编码器角度显示基本不动也回不到0为,不知是PLC程序还是编码器的问题?请教大虾.

网友A:
当然是编码器坏了,或是与plc的连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