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询问0.4kW,315kW的380V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分别在2极、4极、10极情况下的额
定电流、转动惯量、定子电阻,转子电阻,电感等参数,不知哪里有下载的资料,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去看电机学兄弟

网友B:
错!
应该去查电机制造商的网站,下载其电机样本,即可得到。

楼主:
谢谢您们的回复,这些参数电机学的书上没有,电机制造商的网站也只公布额定电流,转动惯量等,像电阻电感等参数都不会公布,我主要想知道的就是电阻电感等参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没错,你要的这些参数,属于电机的设计参数,它与电机的结构、材料有关,属于制造商的“核心机密”,怎么可以得到呢?除非你是设计者,自己学会了计算和选取。

如果是应用,也好办,就是在购买电机以后,自己进行通电测试,获取数据。像西门子、ABB的变频器(许多的变频器制造商的品牌)都可以自动的检测你所要的参数,来对所控制的电机建模。

网友C:
很有道理!!

http://www.51dz.com/h.asp?i=t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