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我统计了一下厂里的总功率大大超出了额定范围.可是好像变压器没有太大的影响!!
还有在配电房的电流表中看的电流并不是很大,电流互感器是50/150的电流表中显现的电流 要不要乘30倍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B:
配电房的电流表读数最大时是多少
互感器好象都是5A的吧

网友C:
哥们     给你个公式你自己算吧~~~~100除(1.732乘0.4)=变压器二次电流
你的变压器二次电流不会超过150

网友C:
你的 变压器二次额定电流不会超过150.但可以用到200.但最好不要因为会有危险最好只用额定电流的80%.
你所说的互感器与你所说的这些无关系      只于电表的读数有关系.
再说你的这是低压柜    如果是高压柜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D:
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按四楼的公式计算就可以的。你的电流互感器应为5/150,在读电流数值时按指示数直接读,不用乘30。你统计的总功率肯定是直接相加的,没有乘相应的需要系数。你的二次侧电流也没有超过150A吧。这样变卦器也就没有超负荷运行。

网友E:
呵呵,楼主,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150A

网友F:
我是新手,请多知道!低4\5\6楼住都说队了.

网友F:
区区在下友谊问题请教:
     我遇到疑难题:用同样为500/5的羊角式电流互感器两组分别安装与在两只计量方式不同的电度表(一只为分时段计量,另一只为普通计量)上,最后的度数差距却很大,不止为何?
     望难为高手指点一二舍.

网友G: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电流表显示值,请直接读出,不要再乘倍率的
100KVA的变压器应该低压侧额定电流为15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