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我用2.5的电线可是总觉的电流很小,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A:
说详细一点吧?好吗?

网友B:
2.5的铜线大约承载20A电流,同意会跑的鱼所说,看你用在哪里了。

网友C:
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
2.5铜线单芯载流量:34A
2.5铜线双芯载流量:26A
2.5铝线单芯载流量:26A
2.5铝线双芯载流量:22A

你可以参考下你用的电线

网友C:
你的负载是多大?

网友E:
请问6楼的兄弟.2.5的铜心线承载26A的电流.你敢用吗?          你敢让它运转多长时间!       请赐教!!!!!!

网友E:
2.5的铝芯线承载22A?       我胆量有限   .更不敢接这么大的负载!!       你要是有机会接个满负载试试!!看能用多久!!!劝你一句.带个安全帽!!!!

网友F:
2.5的最大20A已经是极限了,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G:
断时间可以用的,没事

网友H: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I:
我认为有影响

网友J:
2.5的电缆安全承载量是2.5*5=12.5A,一个平方吃5A的电流

网友K:
我感到也是,先分清在哪能些地方使用权用,再看看要带多大的负载,必竟安全第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