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11):
我在看西门子plcS7-200和S7-300时发现它们里面的定时器表示不一样。请问到底以哪个为准,我应该学那一种。

网友A:
200与300在编程时有很大差别,两个系列的产品,根本就没有比较,更谈不上以哪个为准,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学习。

网友B:
S7-200本是美国的一家公司系列的产品后被西门子公司收购与S7-300在编程上有一定的区别,也都大同小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