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为什么还慢

楼主(2006-08-11):
我问一下我装了一个电表 和互感器,都是新的为什么还慢 ?电表是校过 的,原来的互感器烧了两个

网友A:
电表与互感器匹配吗?什么情况算慢了.

网友B:
乘变比了吗

网友C:
有具体的情况吗??你的电表是什么电表,是电子的还是老式转盘机械的,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如果是三相的有可能是项序有问题!具体问题要听了你的描述才可以给出结论!!
   我的QQ11226620,要是有需要可以加我!!!

网友D:
我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查明了电表走数不准确的原因<几乎不走>
是因为当初安装的时候,工人没有拆下原来线路电流互感器上的用来测量的电流表
就直接接了电表上去
造成电表的电流线圈和电流表并联在一起的错误.
常识性的错误,造成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