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为什么慢

楼主(2006-08-11):
请问一下电表慢是怎么会事,带互感器的,东西都是新的

网友A:
你说的很慢是根据什么来判别的?

网友B:
互感器和电流表的变比一样吗

网友C:
互感器带电表当然不会飞快罗,要是飞快的话那还得了,它的电度是要乘以互感器的倍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