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各位大虾。小弟现在用脉冲驱动步进电机,脉冲与步进电机的细分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只能靠实验得到阿。用脉冲驱动的时候总是出现丢不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把细分调到哪个档位。谁有办法吗?帮我一把。

网友A:
细分与脉冲个数又关系

楼主:
我说的就是在用脉冲驱动步进电机的时候,步进电机所接受的脉冲和电机的驱动器之间的细分之间有没有固定的关系式。我在用用脉冲驱动步进电机的时候总是会有丢步的情况出现,而且在电机转过几个角度之后电机就会颤抖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哪买的让厂家给你解决不就完了

网友B:
频率快了不行。没加减速不行。驱动器烂不行。运气烂也不行。不匹配不行。

网友C:
同意5楼 找供货商,我的用户咋就没这么好呢,出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D:
我觉得这位小弟是自己在做驱动电路吧,不过你的问题说得不清楚
你的是两相电机吧,那么的话
不带细分脉冲数200
2细分脉冲数400
4细分脉冲数800
5细分脉冲数1000
8细分脉冲数1600
依次类推

你的脉冲频率多高呀,负载大不大呀?

有问题可以电话咨询我们技术工程师
020-38900060

www.maiz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