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各位好,打算帮朋友搞点东西,所以接触到了plc,荡了东南大学的教程稀里糊涂的看了一遍,omron编程手册读了一些,再有就是网上搜了一下,找到这个论坛,花了几天时间大致看了一些。
身边没人弄过plc,所有知识比较费劲,好在以前接触过单片机,再有就是一些弱电工程经验和以前做过音响产品的一些底子,仓促上马,还望前辈多提指导意见。
昨天买了材料,一台cpm1a,20CDR-A-V1(900人民币),买了cif01线(我看就是两个插头线连在一起),300人民币,含cxp6.1,呵呵,个人用,也不知道上当没?

买了cpm1a-20cdr-v1,联好线,就接了一个开关,编程也很简单。
ld 00000
out00100
end
目的:0。0通,输出1.0通
用的CXP6.1
报错日志:入口01,02口内存错误,03、04、05无end指令。
---------------- PLC: ''''试验1'''' (PLC模型 ''''CPM1(CPM1A) CPU20'''' ) ----------------
编译...
[PLC/程序名 : 试验1/新程序1]
[段名称 : 段1]
[段名称 : END]
警告:多重END 在条 0 (6, 0)

试验1 - 0 错误, 1 警告.

这是我的第一次运行呀,啥意思,求救了。

网友A:
CPM1 CPU 20 Io Allocate Code

INPUT IO......0 CH ~
OUPUT IO 10~
1)
您將0.00 INPUT 輸出到1.00去...?不對。但是;程式編譯是不會產生錯誤的。
2)
多重END COMMEND 不是致命性錯誤!此時;以最接近程式尾端的END COMMEND為基準。因此;錯誤原因為:END COMMEND多重輸出。

楼主:
报告老大,我错了,输出地址是01000,也就是10.0,修改后没问题了。不过,状态不锁,就是输入一没有,输出就断开,明白了一些,循环扫描,办法一:重新编程,办法二:换带锁按钮,问一句,现在还有用带锁按钮的吗?感觉电控柜基本都是触发方式,别笑我,没接触这个领域,估计很菜的问题了。

网友A:
簡單的三種;還有其它方式;給你參考:
1)自我保持
2)SET保持+RESET保持
3)轉態電路
看圖說話:

楼主:
多谢老大,后来我也发现了,就是用的最多听的最多的起保停,到手边,反倒忘了,已经解决,编了几个小程序(都是不长的东西,计数定时啥的),还行。
头有点大,还好,摸索出点东西。
发现2个小问题,还在查资料,1是用cxp6.1不熟,用梯形图画总出红线报错,比如本来我画的是好像or(引用的那个图标),可他告诉我错,查语句居然是ld,只好在语句表中改,还没找到,就用笨办法。
2是不知道带电插拔会不会有问题,问题是这样的:cxp运行时,plc run灯亮,可以运行程序,关掉cxp连着线,就不行,我就关电脑,关plc电源,拔掉数据线,再开plc就行了,问一下,数据线恐怕不能热插拔吧

网友A:
1)
PRESS F7檢查錯誤來源!修正之。
2)
沒關係。
PLC SETING中設定PLC為開機RUN模式。

楼主:
下面是俺的第一个实际应用小程序:
输入:自动启动按钮,停止按钮,上限位输入,plc面板模拟电位器0
输出:上电机控制,下电机控制
逻辑:启动(计时1)-----上电机输出,预调好的可调计时(计时2)到(模拟电位器0,时间2秒-10分钟)或者上限位输入(哪个先到那个为准,如果限位先到,计启动-限位时间)-----停止上电机,启动下电机运行,下电机按计时时间运行,到时间后,再次上运行,周而复始,直至停止按钮按下。
思路:预调时间:2s固定定时器+模拟电位器计时器分频(20秒分频30次)
问题:定好的时间好解决,如何计量启动-限位的时间并比较与预置时间,还没有更好的思路。
各位看看给个思路。

网友B:
请问在起保停电路程序中,如果马达的热继电器动作后,其辅助触点复位后那不是又自动起动了,如何在程序中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看不懂!
除時間之外;你要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起保停电路程序中,如果马达的热继电器动作后,其辅助触点复位后那不是又自动起动了,如何在程序中解决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热继电器应该等同于强制停止
ld 0.0--------------启动
or 10.0-------------自保
and 0.1------------停止
and 0.2------------热保护(常开,过热闭合),停止
out 10.0----------输出
热保护后,需待其复位且须再次启动

楼主:
我那个小程序先缓缓吧,思绪还没理清,先说这个:
手动启动按钮,自动按钮启保停如何兼顾:自动按钮启保停简单,手动按钮按下后,启动,抬手(按钮断开),停止。这两个连在一起,就打架。打算启保停用out,手启动按下(即检测从0到1)置位(set),抬起(检测从1到0)复位(rset),总不行。
各位说说。编程如下(还不会贴图,见谅),错误是肯定的,不知如何解决
LD 0.00
OR 10.00
ANDNOT 0.01
ANDNOT 0.02
OUT 10.00
LD 0.01
DIFU(13) 200.00
DIFD(14) 200.01
LD 200.00
LD 200.01
KEEP(11) 10.00
END(01)
已经解决,如下:
0.01-手启按钮;0.00-自动按钮;0.02-停止按钮

LD 0.01
DIFU(13) 200.00
DIFD(14) 200.01
LD 200.00
OR 0.00
LD 200.01
OR 0.02
KEEP(11) 10.00
END(01)
大家看看,有啥问题,out能做吗?

楼主:
问一下各位,如何把梯形图粘上来,利昌老大那几个图咋搞上来的,不会用数码相机吧,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各位,如何把梯形图粘上来,利昌老大那几个图咋搞上来的,不会用数码相机吧,嘿嘿

在你的电脑里装个抓图软件,如中华神捕,很多网站有下载。顺便说一句,有时感觉利昌斑竹很有个性,但是他帮助别人的那份热情还是能感受到了,特别是初学者,也帮我解决了几个问题,在此表示感谢和钦佩!!!

网友D(2006-09-13):
引用 网友A:
簡單的三種;還有其它方式;給你參考:
1)自我保持
2)SET保持+RESET保持
3)轉態電路
看圖說話:
第二,第三电路须改动,现在这样1000会振荡.将0000微分一下

网友E(2006-11-19):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热继电器应该等同于强制停止
ld 0.0--------------启动
or 10.0-------------自保
and 0.1------------停止
and 0.2------------热保护(常开,过热闭合),停止
out 10.0----------输出
热保护后,需待其复位且须再次启动

其中and0.2应该改为and not 0.2才能接常开,上例只能接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