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保技术

楼主(2006-08-11):
http://www.bjx.com.cn/blog/user1/3040/index.shtml

继保技术,每天更新,值得一看。

网友A:
哈哈,看了看你的网站,写的不错,欢迎常来和大家交流

网友B:
开眼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C:
各位老大;下面是一些天车的电气知识,题型是判断,请帮忙做一下,万分感谢!

13.>三相电磁铁其中一相断路时,电磁铁就不能吸合工作。  (   )
14.>过电流继电器的最大特点是在动作后能自行恢复到工作状态。  (   )
47.>起重机保护箱中的过电流继电器触头与各种安全门开关触头是并联在主接触器线圈回路中的。  (   )
48.>起重机电源刀开关闭合后,指示灯亮,但起重机不能起动,故障可能是熔断丝烧断。  (   )
49.>起重机保护箱主接触器上的辅助触点是作联锁自保用的。  (   )
50.>起重机按下起动按钮,主接触吸合,松开起动按钮,主接触器断开,故障一定是控制器零位触头接触不良。  (   )
51.>起重机控制电路中的零位保护,可以防止某一机构控制器处于工作位置时,主接触器接通电源后,突然运转造成事故。  (   )
52.>在电路原理图中,粗线条和细线条分别表示控制回路和主回路。  (   )
54.>触头的闭合特性有重叠闭合,半重叠闭合和非重叠闭合三种情况。  (   )
55.>凸轮控制器KT10--25J/1,KT10--60J/2,KT10--65J/5可分别控制一台,二台,五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   )
56.>起升机构失控通常是指自由坠落。  (   )
57.>起升机构利用电动机的单相制动状态特性能够实现重载低速下降。  (   )
58.>电动机在正转的情况下,突然使其电源反接,使电动机停车或反转;与吊有重物的起升机构,如果控制器在上升第一档时,重物不但不上升,反而下降,在这两种情况中,电动机都是工作在反接制动状态。  (   )
59.>电动机在位能负载作用下的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时,电动机会产生阻碍负载下降的制动力矩。  (   )
60.>电动机工作在再生制动状态时,电动机转速大于其同步速。  (   )
61.>电动机工作在电动机状态时,其机械特性曲线表示在座标图中的第一三象限中。  (   )
62.>电动机旋转磁场的转速叫同步转速,电源频率为50HZ时,8极电机同步转速为1000转/分。  (   )
63.>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电动机在额定情况下运行时转轴上能输出的机械功率。  (   )
64.>三相交流电动机JZR251--8的额定转速为930r/min。  (   )
65.>三相制动电磁铁的线圈接线方式与电动机定子绕组联接方式完全相同。  (   )
66.>接触器动触头与静触头间压力不足会使触头热,因此,应尽可能将压力调到最大。  (   )
67.>在桥式起重机上,为防止上升接触器和下降接触器短路,两个接触器之间安装有电气联锁和机械联锁。  (   )
68.>反时限过电流继电器上的延时闭合触头,在线圈通电后瞬时打开,断电后延时闭合。  (   )
69.>过电流继电器有瞬时动作的过电流继电器和具有反时限特性的过电流继电器之分。  (   )
70.>行程开关在桥式起重机上起限制各机构活动范围作用,是一种安全保护装置。  (   )
71.>配合电动机工作的电阻,都是接成三角形的。  (   )
72.>起重机的工作效率与电阻器的性能无关。  (   )
73.>任何电阻在电路中对电流都有阻碍作用。  (   )
74.>电容器接在直流电源上充电后,接在电源正极的一端带负电,另一端带正电。  (   )
124.>保护箱中的低电压保护装置的作用是当电源电压高出规定电压时,自动切断电机电源。  (   )
125.>电磁盘使用起来为方便,通用性强,能吸附所有物件,工作效率特高。  (   )
126.>电磁盘不能吸附温度超过200℃的物体。  (   )
127.>在分析控制器工作特性时,可以用闭合顺序表作依据。  (   )
128.>控制器闭合顺利表包括控制器在零位时的触头符号和闭合顺序表两部分。  (   )
129.>凸轮控制器主要有凸轮,动触头和静触头等部分组成。  (   )
130.>鼓形控制器铭牌上所标注的电动机功率,是指每小时接电次数不超过300次时的功率。  (   )
131.>控制器转子电路部分触头是用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的。  (   )
132.>在单相制动状态下,电动机定子和转子电流都较大。  (   )
133.>起升机构的电动机在下降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反接制动状态。  (   )
134.>电动机的转矩随转速的降低而增大。  (   )
135.>同一台电动机,当接电持续率较低时,可以作为较大功率的电动机使用。  (   )
136.>起重机用JZR、JZR2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准接电持续率为45%。  (   )
137.>电动机接电持续率是电动机工作时间与停歇时间的比值。  (   )
138.>如果电动机的基准工作环境温度为40℃,铭牌标注温升限度为60℃,则电动机实际允许最高工作温度为100℃。  (   )
139.>起重机用电动机工作制是长期连续工作,负载大小和方向经常变化。  (   )
140.>CJ12系列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为双断点串联磁吹结构,具有较好灭弧性能。  (   )
141.>反时限过电流继电器延时长短与电流大小有关,电流越大延时越长,电流越小,延时越小。  (   )
142.>反时限过电流继电器的工作特性与环境温度无关。  (   )
143.>起重机上常用的型号为ZT1--110电阻表示该电阻大小为110欧。  (   )

网友B(2006-12-03):
继保技术,每天更新,值得一看。

网友D(2007-02-16):
新年快乐 谢谢楼主 很张见识 支持

网友E:
真是长知识,希望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