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1):
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通俗一些,最好做个实列,谢谢了,帮帮菜鸟

网友A:
大家好,
   请问你们的电工证是怎样拿的啊?一般要多少天啊,本人QQ125320573,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哪为大虾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C:
我正在学电子,现在只知道二极管有整流,检波作用,三极管有放大作用!呵,别的请别的高手指教!

网友D:
二极管由一个PN结构成,具有单向导电性;三极管由两个PN结构成,基本功能是放大

网友E:
电子技术基本都是围绕二极管和三极管的
他们的功能由不同的类型而不同比如二极管的分类有整流二极管,光电、发光、稳压、检波等等。
三极管的基本功能有放大,开关,隔离等等
要理解的话一定要找书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