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屏显示方案

楼主(2006-08-11):
客户要求在原有系统(三菱FX2n)上安装两台HMI,显示内容一样的。
记得一台PLC就编程口一般就接一台HMI

网友A:
有点难度阿

楼主:
如果HMI之间可以通讯就好了

网友B:
HMI上应该不止一个通讯口的吧?查看一下其他空通讯口的接线方式,两个显示器之间一般可以通过485协议通讯,只要接两根线就可以了,我用过HITECH和三菱的产品,都是可以的。

楼主:
HMI的第二端口可以使HMI数据统一,但能否同时对应PLC

楼主:
就没有好的方案吗?
我顶

网友C: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D:
一个plc多个hmi的连接方式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multilink 连接方式,实现主从控制方式.其中一个屏做主站,其他的做从站.主站是唯一的与plc通讯的.从站的数据都来自于主站.每一从站都要有唯一的站号地址.以便主站把所接受的plc资料皆经传送线给其他副站.2个或多个屏显示的内容完全可以一样.事实是只要从站访问数据范围是主站的子集就可以.

QQ:395895769 022-2355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