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给个意见

楼主(2006-08-11):
我单位是用西门子变频器,现在就是能耗电阻因发热接地,而烧坏 了充电电阻.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措施很多:
1.增加能耗制动电阻的容量,使其发热的表面温度不要超过电阻的热极限;
2.强迫冷却能耗制动电阻。比如增加风机对制动电阻表面的冷却;
3.将能耗制动改为回馈制动。

出现这种问题,是设计的事情,没有正确的计算和选择,系统元件的参数。败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