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2):
请教各位大大,当电机轴承由于缺油-高温和电机转轴发生金属咬蚀(粘连),对轴承内圈进行加热后(加热前先用大量湿布缠绕在转轴上,防止其受热)用机械或液压三爪不能将轴承从轴上拉出时,如何处理,前提是不能伤到电机转轴?谢谢,急盼回答!

网友A:
三爪都拉不下来?那就凶悍点,切割机,磨光机轮番使用,应该可以搞定,你的转轴已经有过高温了,不然不会咬蚀

网友A:
这点温度不在乎了

网友A:
割的时候要小心,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用榔头,几下子下去轴承就下来了,不过要花些时间才能搞定.我的意见仅供参考,实在不行换个转轴吧

网友B:
用气割焊枪对烧死的轴承加热通红后,马上浇冷水,轴承会马上自动爆开,因为轴承是一种高硬度和合金钢,利用其含碳较高的特性,使其迅速冷却而产生内应力而自断

网友B:
是啊!只是加热局部,我曾经搞机电维修时就是这样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