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5D4的问题

楼主(2006-08-12):
关于QD75D4的问题
我们公司的曝光机使用Q06H CPU的PLC配合QD75D4来进行位置精度控制,通过PLC的USB口,用GX-Configurator QP-E软件可以读出QD75D4的数据,更改数据后却写不进去,提示的信息是先停止PLC,可是Q06H CPU的PLC并没有STOP开关,不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软件中可以找到遥控停止选项

楼主:
谢谢!是在QD75的GX-CONFIGRATION软件里吗,还是在PLC梯型图软件里?

网友B(2006-09-20):
是ORC的吗?
停止开关是有的可能你没有找到.有个盖子要打开的..

网友C(2007-04-25):
各位大哥
能给我一份GX-Configurator QP-E吗?谢谢!
wangxin-929@163.com

网友D(2018-09-16):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发下gx configurator-qp这个软件吗?9823146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