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换440

楼主(2006-08-12):
我单位里的设备是德国生产的,里面的420变频器因为时间长需要更换,结果买不到一样的了,德国厂家那边说用440的换下420,于是我按照传真过来的线路图接线,结果440装上去后没反应,机械手不动作,有知道的人吗?难道要更改PLC里的程序或是设置?那只好等德国人来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这个是老外给我的接线端子对照表
420--440
2--2
3--3
4--4
5--5
6--6
7--29
8--14
9--15
10--19
11--20
我试了没用,我查了下线路不知道为什么7会换成29,估计不动内部程序这么换不行

网友A:
看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看过了呀,根据资料上写的,老外给我的接法是错误的,我现在按照资料上接的没有用 ,按照老外的接法还是没有用,郁闷了

楼主:
老外正在南美洲渡假,要一个月左右,我等不 住啊

网友B:
看不明白,  PLC 和 变频是什么方式联接的?     PLC 是开关量输出到变频器端子?还是别的方式?

楼主:
变频器到PLC没有通讯接口,PLC是开关量输出到变频器,440的29号端子是通讯端,420的7号端子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