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通讯请教?

楼主(2006-08-12):
HITECH(pws6600)触摸屏一个COM口怎么样与几个S7-200通讯(s7-200只有一个COM口的),需怎么做?谢谢!!!!!!!!!!!!!!!!!!

网友A:
hitech触摸屏象pws6600有2个通讯口,可以实现多口驱动(多个通讯口连接不同的控制器),也可以实现一口连接多个控制器,当然连接几个s7-200是没什么问题的.只需注意的是,在up编辑时,在个地址前加上站好就可以,站好加冒号,后跟plc地址就可以了.个plc设定不同的站好,以示区别.若有需要,我可以给大家demo程序.
QQ:395895769
电话:022-23556000 转人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