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

楼主(2006-08-12):
各位高手,请帮忙,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用sja1000时,只发送数据,在调试时,发现无法通讯,用示波器看波形时发现我的芯片没有发出波形,一直是高电平,看寄存器值发现,出现错误,总线关闭,出现错误中断。只要一发送,总线就关闭了,不会与外围电路有关系吧?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很大可能是和外围电路有关系,找个成熟的电路做个参照最好。

网友B(2006-11-22):
QQ群:33375180
工控组态软件学习群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请输入软件的名称作为验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