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2):
我厂想自己上变压器,可是不知道用多大容量的。我厂的总功率是786kW。请教各位老师给点建议或者选择公式。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啊。主要计算出工厂用电的有功量和无功量(不是设备额定功率相加哦),再以此量为基准,保证变压器在80%左右(具体范围是多少记不到了)额定工况运行。

网友B:
总功率是786kW/0.8就可以估算了!单位是KVA

网友C:
变压器容量选用1000KVA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容量选用1000KVA就可以了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