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3):
数控火焰切割共边最多可以多少?
比如:一块钢板上切十个正方形(倒圆角),只能穿一个孔,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A(2006-09-15):
我们厂使用的数控火焰,好象不好做共边切割的,上海金凤的主机,电器部分由另一家企业完成的.(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老头,)

共边切割,变形很大的.

你的是那产的,共边切割效果如何.

网友B(2007-04-12):
要看你的正方形是怎么摆放了
具体方法可以与我联系
QQ:171014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