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3):
我门单位有一桥吊.小车运行是PLC控制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前不久由于一个电机十字连接有问题.只一个电机运行<事后发现>.老跳热继.短接热继两点实际单机运行.作业两小时后小车出现失控现象.故障现示为变频器故障.请问各位师傅是何原因.

网友A:
电机十字连接?
什么意思,能说清楚点吗,是不是说电机被抱死,转不动呀.

如果那样,不出问题就奇怪了.

网友B:
是十字联轴节吧.

网友C:
单电机运行,电流会加大,如果让路变频器因此自我保护,停止输出,而抱闸又打开,小车就会今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