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E9S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08-13):
小第有一台富士E9S变频器 频率设定正常运行就为0无电压输出求大哥大姐们帮小第一把谢谢

网友A:
运行信号给变频器了吗?    看看你所接的控制线正确吗?    还有你用的是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如果是端子控制你的电位器接对了吗?查查以后再说吧 ?只要接对了应该正常运行!

网友B:
参数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