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3):
我最近碰到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但是我自己知识有限不能想出来
就是一平方的铜线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还有与此相关的信息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那也要根据铜芯线的线径粗细.100平方以下的一般按3.5算比较安全.100以上的按3个算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口诀算的话是7.5个电流

网友C:
介绍一个"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

--------------------------------------------------------------------------------
以下内容为需要回复才能浏览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

网友D:
4楼说的很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