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3):
我厂新投用西门子micromaster 430变频器数台,这两天其中一台75KW变频器总是在运行几小时后跳闸,故障代码显示为F0002,即过电压。排除了系统过电压的可能(同段3台430变频器正常)。经查各个参数设置正常:p1240已经置1,斜坡下降时间也已经很长了,并且这几次都是在运转中而不是停车过程中过电压的。怎么回事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呢意见?谢过先~~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直流电压,看一下R0026参数,基本上是你那机器有问题了!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QQ27911789

楼主:
楼上:运行时查过r0026,在590V左右,查看对应的跳闸门限设定是800V。我们也怀疑是机器有问题,但是等不及西门子来现场处理了,希望先有个应急的措施。很失望对于西门子的变频器,投用前就换过几块主板。

网友A:
估计你板子上检测部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