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4):
民用建筑工程中的配电箱加工有什么要求和规范?其中的小型空气开关有什么要求。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呀,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配电箱加工一般没有什么规范,线路美观,电气开关摆放合理就可以,小型空气开关应该根据总功率[KW]来选取

楼主:
每个箱中,一定有安排三箱进线电排、零排、地排吗?小型空气开关,如果需要检测,该送到哪个部门?

网友B:
小工程就自己看着办咧,正规施工就照图配咧
沉默是金,吃虧是福,純屬放屁

楼主:
你好,图例是什么样子的,能介绍我看吗?谢谢。

网友C:
以前我在工地上都是自己弄的,哪有什么部门来检测啊,安全第一,看去舒服实用就好.实在不行到附近工地上去参考下啦,呵呵

网友D:
要有漏电保护吧

网友E:
说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是加工配电箱,还是安装配电箱.我们现在都是用组合断路器配电箱.

楼主:
我是工程监理,最近工地老板进了一批配电箱,感觉好次,就是找不到证据说明次在那里。

网友E:
这个很难说,主要看你的工程质量,需达到什么样的等级,一般的电箱只要能够良好的接地,都应该能达到电器安全标准的.

网友F(2008-06-14):
施工现场临时照明必须要有漏电保护,至于小型空气开关,在质检部门能做检测

网友G:
要是施工现场的话,照明必须加装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可以到质检部门做检测啊

网友G:
配电箱内开关间距有相应的规范,你可以查找一下,至于漏电保护器,在施工用电中,临时照明必须加装漏电保护装置,并且要求重复接地

网友H:
这里面一般有以下要求
1,配电箱材料的 厚度,这与配电箱的外形尺寸的大小有关。
2,供电方式一般是三相五线,
3,开关的选择必须有3C认证的,
4,接线的导线符合标准。
5,开关与配电箱的间距不能小于60和80
6,做好的配电箱要送到当地建委质检站进行检测,拿到检测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