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能否帮我指点一个电机自锁正反转信号灯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14):
如图,这是一个电机自锁正反转图,我的要求是在SB2开关〔正转〕和SB3开关〔反转〕上各接一个信号灯,按SB2开关〔正转〕启动时,SB2开关的信号灯亮。按SB1开关停止时,SB2开关的信号灯灭。按SB3开关〔反转〕启动时,SB3开关的信号灯亮。按SB1开关停止时,SB3开关的信号灯灭。
SB2开关〔正转〕和SB3开关〔反转〕上的信号灯线路应该接在哪个地方?请各位在线路图上标出,谢谢大家

楼主: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看

网友A:
分别并联在KMI、KM2的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并联在KMI、KM2的两端
是分别并联在辅助自锁KMI、自锁KM2的两端,对吗?

楼主:
是这样接,对吗?

网友B:
分别并联在KMI、KM2的两端(KM1和KM2指的是线包而不是你所理解的辅助触点)。希望你以后能触类旁通,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并联在KMI、KM2的两端(KM1和KM2指的是线包而不是你所理解的辅助触点)。希望你以后能触类旁通,本人不胜感激!
应该是分别串联在KMI、KM2的线圈两端,如图,才对把?

网友B:
这叫串联吗?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将远离,临表涕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串联吗?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将远离,临表涕零。
哦,对了,是并联才对,谢谢大哥指点,接法就是这样的,是吧

网友C:
请问 可不可一串联
我不并联   不也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 可不可一串联
我不并联   不也可以吗

沉默是金,吃虧是福,純屬放屁

网友E:
你能往哪里串啊大哥?
只是并联!

网友F:
你可以分别在KM1,KM2找1组常开触点接上2个指示灯就可以了啊

网友G:
呵呵,,还要努力呀

网友H:
是啊好象不是很难用另一组常开触头就解决了

网友I:
并联在KM1,KM2的线圈上,不如接在开关后另外引一另线过来因为开关大多与线圈分开的这样一来可以省线

网友J:
兄弟,你是电工么?????你并的信号灯已经和控制回路形成回路。接触器已经处在带电状态。你怎么可能还可以控制的了啊 。接触器基本都有若干副辅助触头,只要将信号灯串连在辅助触头上面就好了就算在笨并联在线圈上也是个人干的活,你并在触头两边是个什么事啊 。再说信号灯也是有电压等级的,你怎么这么确定信号灯的电压和接触器的电压是一样大的 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接,对吗?

兄弟,你是电工么?????你并的信号灯已经和控制回路形成回路。接触器已经处在带电状态。你怎么可能还可以控制的了啊 。接触器基本都有若干副辅助触头,只要将信号灯串连在辅助触头上面就好了就算在笨并联在线圈上也是个人干的活,你并在触头两边是个什么事啊 。再说信号灯也是有电压等级的,你怎么这么确定信号灯的电压和接触器的电压是一样大的 呢???

网友K:
串联在接触器线圈上口

网友L:
为了真实表现电机状态,在KM1、KM2上各加一对辅助常开点,常开点一端接电源正或火线(看灯是多少伏的),另一端接灯的电源正端,灯的另外一端接电源负或零线,
若是220V的灯也可以简单的把灯的一端接在开关SB2、SB3的后面,灯另一端接零线

网友M:
这样也可以啊
不过要接线的时候省事,还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