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4):
[SFTL  M1OO M101 K15 K1]这个指令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望各位师傅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A:
左移位指令,K15:可移15次从M101—M116,如果是K10就是M101—M111;K1是移给下一个,如果是K2就搁一个移。M100里是被移的内容。
呵呵,话有点别扭,反正意思就是这样,不太专业哈~

网友B:
可移15次请说更详细点,谢谢

楼主:
谢谢这位大虾

楼主:
移动的时候,M101-M115里的内容移动吗 还是只动M100的内容,如果M101-M115中有初植的话,M100移动不就要和其中的内容重合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FTL  M1OO M101 K15 K1]这个指令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望各位师傅详细的讲解一下
左移指令: K1-要移动的位数; k15操作的范围(移动范围);m101起始位;m100要移动的数据。
整条指令是指:将m100的值,由m101开始顺移一位(一直到m115)即:将m100的数据移到m1001、m1001移到m1002、。。。。。m114移到m115,那m115的数据怎么办呢?当然是溢出了!
注意:这是连续指令,cpu每扫描一次执行一次!

网友D:
在PLC上模拟一下就有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