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维修

楼主(2006-08-14):
各位老大:电磁炉的探温头坏了不知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它是二极管类型的。急呀!急!!!!!!!!!!

网友A:
它不是二极管!
它是一只热敏电阻!具体阻值各厂家选型不统一,你可以找一台同型号的测量一下常温下的阻值,买相近的热敏电阻代换.
注意它的温度系数是正还是负.方法是在测量时,用火烤一下,看阻值变大还是变小,阻值变大是正温度系数,反之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B:
2楼解释很专业

我的电磁炉也是热敏电阻有问题,总是过温报警,让他离炉盘远点就解决了

网友C:
二楼讲的对,

楼主:
二楼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这个外观看上去像稳压二极管
的模样的。查过料说也有这样的温探头了。它是每升一度它的
正向压降就小一点。就是不知它的参数是怎样的,不知怎样代换?

网友A:
肯定的讲,它不是二极管!!!

网友A:
玻璃封状的热敏电阻!!!

网友D:
是热敏电阻吗?

楼主:
多谢二楼的指点,只是我这个不是品牌找不到一样的来查。
是赛格兰的很难找。不知你了解的参数是怎样的?

网友E:
电子广场买一个得了

网友A:
其它品牌的也可以参考.

网友F(2006-10-18):
它的温度系数知道其正负要怎么接?只在温恐仪有见过

网友A:
电磁炉的基本都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G(2010-05-31):
老信,你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