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4):
这台电机我们已经更换了碳刷,也把转子集电极打磨。掏沟,量了片间,电阻,线路都检查没有问题,但就是通电试车碳刷打火,找拆回来时说在现场电流波动大。请问到底说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哎··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励磁回路检查了嘛,转子绕组使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电枢缺波头吗,有个别换相片发青,烧蚀吗.毫伏表梁一下片间电压.换向片无损坏,怀疑励磁.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调速器吧!!!!它的吸收回路可能有问题。

楼主:
不是电路方面的问题~我们实验是直接将直流电送入电机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处理了~原因是碳刷架的位置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