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6-08-15):
我知道在低压电器中,电器的用电量是一个千瓦一小时一度电,而在高压中电器的用电量是怎么计算的?比如说一台380KW的电机在10KV的电压下运行它是一个千瓦一小时多少度电,用什么公式计算?如那位高手知道请教!!

网友A(2006-09-28):
用电量是根据负载功率来记算的,380KW电机运行1小时用380度电.

网友B:
仍然是一个千瓦一小时一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