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5):
我的空调因为电压低带不动,空调经常跳,有什么办法再能使他带的动那?要加多大的调压器那?还是加一个稳压器那?谢谢回帖。

网友A:
加一个3kw稳压器

网友B:
首先加大线路导线的直径,减少线路压降.
若解决不了问题时,再加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