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5):
小弟在做项目时候发现问题,在三菱FX2N与485通信时候,通信出现问题,
是半双工通信,无通信协议,用的是RS指令, m8002 rs d200 k4 d500 k4
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用的是FX2N-485BD

ld m8002     mov h0f8f d8120
ld m8002     rs d200 k4 d500
ld x10(发送请求)   set m8122
ld m8123(接受完成)  mov d500 d600

程序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数据发送和接受同时进行了,我实在没办法!!急啊!!!!!!!!!!!!!!!!!!!!!!!!!!!

楼主:
有没有人啊,项目在我这里就停止了,大家能帮帮忙吗!以后我请吃饭啊

网友A:
发送的时候有状态位不?

网友B:
通讯程序不是这么写的吧

网友C:
RS指令就是在发出数据之后接收数据阿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RS指令应该可以分开发送和接受把,我定义发送区域的数据这样是能通过485发到单片机里的,但是这个数据又同时进入接受区域了,我用的是半双工通信,这个时候我用单片机再发数据到PLC内,接受数据区的数据就更新了,各位大哥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解决在PLC数据发送时,又同时接收数据,!!!急啊~~~~~摆脱大家

网友B:
ld m8002     rs d200 k4 d500
你这样写我想肯定是有问题的吧,这个只是你在一上电的时候运行一次,以后都不运行了,你ld x10(发送请求)   set m8122是开始发送,没那么快吧,呵呵

楼主:
rs 指令只要驱动一次就可以拉,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发送数据的时候,数据自动回到了我的接受区

网友D(2006-12-05):
帮忙顶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RS485 两线接线方式下,利用FX2N+485BD与变频器进行通信时,PLC发给变频器的请求信号,被PLC的接收端接受,导致通信异常。例如:我想读取参数Pr0的值,发一条相应指令,结果无论实际我的pr0值为何,总是读出固定的一个值出来,后来经过分析得知,这个值来至于我发送的指令,与变频器的回复值没有任何关系!
希望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