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5):
如题!
请教一下,PLD和FPGA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PLD是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缩写,是一种集成电路。电子工程师可以使用PLD来实现组合逻辑以及时序逻辑。PLD市场有两个主要部分:CPLD和FPGA,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芯片结构。
FPGA是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缩写,代表的是一种可编程逻辑器件,它可以在制造完成后由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其逻辑功能。FPGA包含了一个逻辑单元(可以是门,也可以是查找表RAM)的阵列、触发器以及可编程的互连线。除此之外,现在的一些大规模FPGA还包含了片内RAM、嵌入式CPU、高速收发器等资源。FPGA 的显著特点是有一个窄输入的逻辑单元,使用分布式互连方案,相对于传统的诸如PAL和PLA之类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来说,FPGA的设计更加灵活。

网友B:
长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