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5):
每平方的铜线通常可承载多大的电流?

网友A:
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

网友B:
每平方的铜线通常可按3~4A计算电流.

网友C:
鸟,才过3-4A,这么浪费,最少走个7A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鸟,才过3-4A,这么浪费,最少走个7A没问题
你的7A的依据是什麽?
电缆的载流量设计是在保证长期稳定工作,不发热的前提下,选择的安全值!并不是说的最大载流量!

网友D:
细的10A/mm2,越粗越小

网友E:
请问是BV的还是BVR的线呢?

网友F:
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  70--95两倍半  铜线升级算   裸线加一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这就是口诀

网友B:
考虑导线的载流量时,应该取安全值!
若选最大值的话,等你后悔时就晚了!
现在很多人在装修住房时,对导线的载流量选的过高,引起带不了大负载电器的现象很普遍!

网友G:
2.5平方的实际载流大概有20A左右,但这个不安全!按照10楼的计算应该是12.5A,同时我们在电工手册里面也可以找到他是写着是12A,因为安全第一!!!!

网友H:
难道你没看口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  70--95两倍半  铜线升级算   裸线加一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这就是口诀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口诀?谢谢!!!

网友J:
口诀大概解释如下:
对于10mm2以下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得出的就是安全载流量。
对于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00mm2以上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同样截面积的铜线系数要高一个等级,裸线系数加一半,穿管的要打八九折!

楼主(2006-12-30):
楼上,口诀不理解,请解释。

网友K:
一平方大约是5A-7A的电流

网友L:
错误  要按   平方计算,有的多有的少..
还有根据环境等一切

网友M:
同意三楼的看法
我们领导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按口诀计算是10个
领导说只有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