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5):
比如等离子的输入电流要26A但我用的4MM的线供电源.会不会太小呢?
而且还有3台氩弧焊机....
如果按标称电流算的话,超出了很多.
电线 实际要经过的电流要怎样计算?

网友A:
查了一下,4平方的铜线够了.不过选电线还须考虑它的长度,工作环境,况且还有其它的设备.故选用大一点儿的电线还是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