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5):
大家好
 我用PTO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可是在细分模式调到1和1/2的时候,不论脉冲频率大小,总会出现丢步现象。而在其他细分模式下就不会或真很少丢步,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这和驱动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有关系吗?如果换成晶体管的发生器会不会好些。我用的是继电器的脉冲发生器。S7-200 AC\DC\RLY的PLC。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在电机转动的时候总会出现颤抖的情况。大家谁有办法吗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由于步进电机在整步和半步的时候震动使电机失步,当细分后使得震动减小,所以就不失步了,呵呵,应该是这样

网友B:
肯定要用晶体管的PLC了,细分的稍微多点就没有事,另外频率不能太高,也要看你的负载情况

楼主:
还有驱动器的电源电压和电机的驱动电压之间是什么关系
 它们是一回事吗

网友C:
电细分数过高就会出现丢步现象.试试把电细分数调到40以下.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输出频率过高

网友E:
  驱动器的电源电压对电机的运行扭矩有关系,打个比方,比如用DC36V比DC24V在同样的速度时扭矩要大,也就是说如果用DC24V电机出现丢步,用DC36V可能就不会.与电机的额定电压关系不是很大,只要驱动器的电流能满足电机的额定电流就OK.

网友F:
同意6楼的,电机出现震动是因为频率太高,我也利用驱动芯片调过,频率设置太高的话,电机震动会加大,甚至出现堵转的现象,就是只震动,发出嗡嗡的声音却不转动!!

网友G(2006-09-28):
八成是加速度的问题。

网友H:
我认为电机抖动是控制器的启动电流增益太小了

网友I:
1 提高相电压
2 减少电细分数

选步进电机如果需要每圈步数很高的话,建议选用
混合式三相步进电机(磁极对数为6,比五相步进还要多出一对)
定子磁极中分布小齿的电机.用物理细分代替电细分.

网友J:
"继电器的脉冲发生器"没听过,是继电器输出吗,如果是,继电器开关频率多低啊

网友K:
电机震动?!有没有用皮带连接?如果有可能是皮带太紧了哦、还有就是把电机刚性调高应该有用哦!

网友L:
刚才有偏贴子说步进电机震动是因为频率低,这里有两位说是因为频率高的,到底谁说的 对.干脆用伺服电机不好吗.

网友M(2006-10-28):
继电器的脉冲发生器??????

网友J:
“刚才有偏贴子说步进电机震动是因为频率低,这里有两位说是因为频率高的,到底谁说的 对.”频率低了会震动,一般低于四、五百HZ容易震动,太高了会丢步,不过我估计一下子给太高的频率也会震动,因为这时步进电机根本不转,所以震动,这个我没试过

网友N(2006-12-14):
继电器控制器步进电机肯定不行,继电器发脉冲的时候,吸和的很快,听着“卡,卡,卡”的,有点像那种特别吵得门铃,继电器受不了,频率也上不去 ,控制器步进电机都用晶体管输出的,可以上高频率的,西门子有专门控制步进电机的案例,手册上就有

网友O:
输入频率太高或工作温度太高就会引起丢步现象.还有就是震动的问题是步进电机固有的缺点,你可以加阻尼器或稍微提高驱动器的细分数来削减震动.

网友P:
继电器输出的PLC是肯定控制不了步进电机的!

网友P:
继电器输出的PLC控制不了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