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通过232-485转换器怎么不能和485接口的仪器通信呢?

楼主(2006-08-15):
我的pc有串口,就买个RS232和RS485转换器,希望通过她与有RS485接口的仪器进行通信。但是始终不成功。
RS232和RS485转换器的485端有T/R-;T/R+;RXD-;RXD+;GND;VCC 六个接口,我用双线把T/R-;T/R+或RXD-;RXD+与单片机仪器的RS485接口的A、B连接,用串口检测软件测试根本不能通信。急。请帮帮我。

网友A:
这是前几天一个电气工程师来我工厂调试Danfoss 变频器时的接线图,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楼主:
还是不行,请帮忙指点

网友B:
把那个垃圾转换器扔了吧.我就给它害惨了,就算你能用,过了两三个月也会通讯不上.建议采用二楼的模块.呵呵,我这边有.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一个,我能给你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D:
哈哈
要是硬件连接没问题那么可能就是软件有问题啊!
一分钱一分货啊,几十块跟几百块的当然不一样啊!

网友E:
建议买几百元无源的那种,有些垃圾模块是千万不能用的。

网友F(2006-10-12):
是不是接线有错误啊?我这个标的是485+;485-。接这两根到A,B线就可以了啊,没碰到那么多问题。

网友G:
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产品,首先详细看看说明书,看看接线方式是不是正确。
这个产品是串口取电的,是不是取点不够?
再有就是产品本身有问题,可以自己测试下,是不是产品坏了。
HEXIN的产品应该比较便宜,一分钱一分货,建议买质量稍微好点的,目前国内做这个的,BOSI和3ONEDATA的比较好,当然价格比较贵点。但是质量是相当的过硬的

网友H(2008-03-22):
一般的485采用半双工进行通讯,即发送和接收都用一组线,这样从发送到接收就有个转换的问题。所以一般除了tx,rx外还应该有一根控制转换的信号,你可能没找到。另外如果tx,rx全用到就是全双工不存在转换问题。
如果电脑端你编的软件发送完要有个延时,因为软件发送完,在线路上这个发送过程并没有完成。uart还在工作。最起码1/(baudrate/10)=实际的发送时间,之后你要发转换信号,进入接收状态。
社会上有些卖转换器的,转换的速度太快,还有些产品不需要转换信号所以不好用。最好自己做一个转换器心里踏实。成本20元以内。还有问题和我联系 www.cncb3h.com

网友H:
注意一下你的仪器和你编的软件是如何实现发送和接收的转换的,一般可以使用4和20控制转换。自动转换的不太好用。自已做一个转换器20元以内搞定

网友I(2008-05-13):
我也用的垃圾..不过很好用..好几年了也没坏...8楼的说的对可能是接线问题.有时接反了就不行..A对+ B对-再就是波特.奇偶.停止位等的一些设置要对...总之自个慢慢摸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