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5):
每个开关上有四个插孔,不知电线怎样接。。。。。。。。。。。。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上传了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一般双联开关都是3个空的。中间的接灯线或火线,旁边的是双联线,你可以随便接,4个空的应该是3联开关吧?

楼主:
jpg的应该支持的吧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象楼梯灯,这样的电路?下面可以开 可以关,上去了可以开也可以关?
是这个的话简单!
首先你用表量一下,找到2个开关的常开常闭的公共点,火线近来接第一个开关公共点
常闭出去接根线到另个开关的常开;常开出去接根线到另个开关的常闭!,接着就是另个的开关的常开常闭公共点接灯,再接零线!!

楼主:
常开常闭点不知在什么地方,怎么量.......

网友C:
你说的是否单个开关上有四孔的,一般双联开关以三孔为主,只要你那四孔开关具备双联功能操作也无问题。------拿完用表找出一公共孔此点接火线(电源)再找出与此公共孔通断的俩孔为出线至另一开关(另一开关公共孔出线至电灯)

网友B:
几是叫你用表找出常开常闭的公共点!表量量就行了
很简单的哇!